三菱PLC继电器M的全部含义
小菜

楼主(2018-09-12):
大神们:求三菱PLC继电器M的全部含义,从M0开始,一直到最后,如M9999?有没有啊,百度不到,只百度到M8039,之后的就没有了。

网友A:
三菱FX1N\FX2N系列PLC辅助继电器型号分别有一下功能:
1.一般用
2.停电保持用
3.特殊用
你说的在网上可以查到的是特殊用,如M8000运行监视等,其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有条件的随意使用
三菱PLC继电器M的全部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