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三菱伺服驱动器参数设定

楼主(2018-09-12):
新买的三菱MR-JE-200A伺服驱动器没设定过参数,跪求大神指导应该设定那些常规参数

网友A:
你是什么模式?定位模式还是转矩模式还是速度模式?如果是定位模式,PA06 PA07 PA13 PA19 PD01这几个就好了
下载积分:+1(bruce2020) 感谢分享!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举例:
PA01=1000 (位置控制)
PA05=10000 (PLC发1万个脉冲伺服转一圈。默认值为1万。注意:这个参数分上下两档显示)
PA13=0301 (脉冲+方向)
PA21=1001时 (使PA05有效)
PD01=0C04时 (使能,上,下限都自动ON)
下载积分:+1(18205055120)

网友C:
2楼出人才。

网友D:
其他比较容易 那个PD01一定记得设 一般就是0C04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E:
挺好,这样就不需要再找说明书了

网友F:
装完三菱伺服调试软件设置参数二分钟的事情,调增益10分钟的事情!

网友G(2019-06-06):
受益匪浅啊!····

网友H(2021-11-09):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C:
2楼出人才。
二楼是站长,好人一个!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J:
大神们,回转伺服参数需要设置哪些?

网友K(2022-08-31):
2楼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