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2):
FX上的接口是rs422 而电脑端上的是rs232

为什么可以直接用普通的(非USB,FX直接连电脑COM口)线就可以连接传输了?

rs422和rs232 不是不可以直接相连通信的吗?

为什么FX上面的422 和电脑的232 能直接相连

网友A:
电脑上带串口  你那不是直连  中间有个大疙瘩吧?
如果没有 那就是做了简易的处理,加装电阻(尽量不要这样,除非不得已),烧口
所以232和422是不能直接用的 232通常3根线(主要)
422是4根线 (主要)
那大神再问下,市面上卖的下载线(非usb转的),用着应该没问题吧?三菱原装的下载线是不是就不是usb转422的,而是正常的fx和电脑com连

网友A:
我用的是三菱USB转422的 现在基本上没用过了 我用的Q的多 多数是USB和以太网
你买个USB转422的就好了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三菱USB转422的 现在基本上没用过了 我用的Q的多 多数是USB和以太网
你买个USB转422的就好了

赞赞赞…

网友C:
楼主直接买个USB转422接口的下载线就好了呢。。

网友D:
用232单边驱动串上一个合适的电阻可以直接和和422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