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2):
        我现在手头上正在设计一个项目  现在需要用到六个轴,输入点六七十个左右,输出点五十多,我原本想选一台80MT的再配运动模块,32点输入模块,十六点输出模块,但是选型时,没有端子排型的运动模块和32位输入的模块。
        所以现在想有2台的……64MT的5UPLC用以太网和一个交换器,一台维纶触摸屏,不知道2台PLC是否可以通信

网友A:
网上有教程

楼主:
教程找过了,说可以通信上,但是两个PLC之间如何建立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教程

教材教如何建立,但是2台PLC之间,是否可以交换数据,因为设备时一台,只是点数不够,才选用连台PLC 的,这样运动和运行就要按一台来做,所以就想知道2台PLC之间的关系

网友B:
MODBUS ,三菱链接专用协议FX5U支持FX3U的协议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 ,三菱链接专用协议FX5U支持FX3U的协议

我手上的是2台5U的PLC,现在只想用一个触摸屏,modbus好像只是一个协议而已,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