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变频器modbus通信问题

楼主(2018-09-12):
在现场应用中变频器modbus通信而且稳定,请问师父们控制过最大电机是多少KW?

网友A:
大多数空压机都是这种通信,功率大,都很稳定的

网友B:
只用来改频率和读取状态啥,启动停止还是用硬接线保险吧。

楼主:
涨见识了,谢谢

网友C:
厉害了,这么大的电机表示都没见过
引用 网友D:
315KW .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