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UP221E驱动无法安装
工控三两年

楼主(2018-09-13):
求助大佬,setup221e驱动无法安装,不知道是不是我软件下载的有问题还是需要另外装驱动
恭喜发财

网友A:
http://www.fapro.com.tw/DB/download/mitsubishi_servo_software/sw1dnc-mrc2-e_70y.zip
試試看?
工控三两年

楼主:
感谢,不过还是不能连线,不知道是不是我用错线了,我用的是普通的读Q系列PLC的USB线
恭喜发财

网友B:
就是用mini USB线的可能驱动有问题或者软件版本不对应。
工控三两年

楼主:
软件我下载好几个了,Setup221E识别不了USB驱动,MR-Configurator2-c可以识别驱动但是还是不能连线,我电脑w7系统
恭喜发财
工控三两年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
恭喜发财

网友C(2019-04-10):
你好 我也是这个问题 软件安装时有报错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没装好 方便回复下吗?
工控三两年

楼主(2019-07-16):
换个软件试试
恭喜发财

网友D(2022-01-28):
是怎么解决掉的呢?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SETUP221E驱动无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