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3):
加漏电保护开关或者熔断丝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吗?或者的其他的什么方法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A:
你想干嘛?
想做防爆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干嘛?
想做防爆开关/

不是做开关  客户那边说加了漏电保护开关和熔断丝过后 电路中出现短路就不会起火花了  我感觉还是会起 所以才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出于电路的安全考虑,漏电开关和保险丝肯定是要加的,还可以再加个灭弧断路器,一般家用电路都是漏电开关加空气开关配合使用的

网友C:
短路瞬间应该是会冒火花的,断路器都是延时型,这个避免不了,只是说终止发热和打火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短路瞬间应该是会冒火花的,断路器都是延时型,这个避免不了,只是说终止发热和打火而已

赞…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瞬间应该是会冒火花的,断路器都是延时型,这个避免不了,只是说终止发热和打火而已

我感觉也是的 只要存在电位差 电位差越大 放电就越强烈 所有的漏电保护 保险丝也好 都是延时检测的 第一个发生的是打火花现象 而后电路才会检测到短路之类的

网友E:
楼上的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做开关  客户那边说加了漏电保护开关和熔断丝过后 电路中出现短路就不会起火花了  我感觉还是会起 所以才问这样的问题

看来,兄弟你是想减小电弧了。常用减小电弧的方法:使用带灭弧罩的断路器和接触器,熔断器使用石英砂填充的熔体。
这样能减小电弧,也能快速灭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