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应该的输出信号,应该如何接入PLC

楼主(2018-09-13):
引脚5,9应该如何接入PLC
是直接接入,还是通过继电器转接
电子电路不是太熟悉,拜谢各位大神了
如何接是重点

网友A:
如果电子电路用的电源是PLC提供的,不产生干拢的状态下,可以直接入的,但还是建议隔离输入!免得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B:
可以直接用

楼主:
重点是如何接

网友C:
5,9脚不就相当于一个NPN的近接开关,
5脚PLC电源负,9脚接PLC输入点,PLC为低电平输入。

网友D:
4楼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E:
4楼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

网友F:
5接负电源,传感器触发的时候,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导通,9会有低电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