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3U,DSZR原点搜索功能,最好详细一点。

楼主(2018-09-13):
请教各位家园大神,DSZR原点搜索,比如近点跟零点信号都在反向,一启动是往正向搜索,是碰到正限位M8343后回自动反转搜寻?直至找到近点跟零点吗

网友A:
我一般做一个碰到极限位就反方向走的程序,因为到限位后,都需要停下机器,然后写一个反向走的程序

楼主:
网上看被人说是自动搜寻,碰限位会识别反转搜寻,两次碰限位之后还是没有找到近点跟零点的话就会停下来,没有实际去试过,也不清楚是不是这样

网友B:
这指令没什么卵用吧

网友C:
一般都是做一个先正向行走反向极限开关与脱离零点信号的距离(极限触发的位置往前走到脱离近零点信号时所走过的距离)然后再执行反向搜索回零,当然在正向行走过程中要是触发过程中要是正极限或者约束条件就会立刻往回走

网友D:
我是用这个指令的时候把近点和原点设为同一个输入点, 在回原点的时候碰到极限位会自动反方向继续搜索原点,当反方向搜索原点时会在越过原点信号时伺服自动切回正方向以爬行速度回原点。 可以利用M8342的通断来改变搜索原点的正方向。注意搜索原点是以M8342定义的原点方向为正方向,在正方向搜索到的原点会被三菱PLC定义成原点位置

网友E:
我都是直接只用一个极限位做原点,这样只需要一个输入就可以解决原点回归问题了,极限用软件写死。DSZR指令之前有用过,发现并不是那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