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模块QJ71E71-100问题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18-09-13):
QJ71E71-100,Q06UDV.设置图,现在通讯数据丢失部份。通讯错误灯报警。各位大神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A:
QJ71E71-100这个可以当cclink ie field 用吗?

网友B:
传输延时?信号反射?电气噪音?硬件故障等等。

网友C:
这个网络模块,参数只要设置好别的也就没啥啊,考虑下对方站链接状况,或PING一下是否在局域网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