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3):
求助各路大神,近期研究伺服控制,用三菱FX3UMT的PLC控制台达0.75KW的伺服驱动器和电机。
指令用DDRVA  D100  D20  Y0  Y1
伺服控制模式是位置控制   脉冲输出+方向来控制    伺服驱动器型号:ASD-B2-0721-B
目前情况是D100  赋值100      D20 赋值50     然后脉冲输出的时候电机运转速度很快,速度无法控制,然后伺服
驱动器就报警了AL9(位置控制误差过大)。然后就没然后了
不管如何调整D100和D20都是一样的,电子齿轮比设置是1:10000也是同样故障,1:1也是同样故障。
拜谢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线接错了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CH0:y0y4,CH1:y1y5,CH2:y2y6。
有伺服或者步进电机的情况下建议Y0--Y7不要用在其他上面。
不知道这跟你的情况是否有关系

网友C:
如果是台达的带动皮带,你没有调试它惯量比和其他参数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建议使用台达调试软件调试一下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先。

楼主:
问题找到了,伺服驱动的电源24dc与外部供电相冲突。要么用内部供电脉冲,要么就外部电源脉冲。不然就会这样,谢谢各位了。

网友D:
建议用软件监控下伺服,你说电机转动很快,怀疑还是电子齿轮的问题。。。。你查看下控制模式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