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4):
PLC与触摸屏可以通讯上,但是不灵敏,反应很慢,各位大神有没有好方法解决?

网友A:
串行通行功能的波特率你设置多少,你可以设置高一点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正解
引用 网友A:
串行通行功能的波特率你设置多少,你可以设置高一点

网友C:
是以太网的话可以试一试附件的方法,以前公司遇到过以太网的画面切换也是很慢 GP4000系列画面切换慢及通讯不理想优化方式.doc (20 K) 下载次数:144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以太网的话可以试一试附件的方法,以前公司遇到过以太网的画面切换也是很慢 [attachment=225958]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E:
以太网通讯可以把PLC最后的地址设定成一样,网关不一样。屏IP:192.168.11.10 子网掩码:255 255 0 0   PLC IP:192.168.10.1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以太网的话可以试一试附件的方法,以前公司遇到过以太网的画面切换也是很慢 [attachment=225958]

请问打开这个设置菜单后,里边的DIP开关是什么意思的?手册说明里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打开这个设置菜单后,里边的DIP开关是什么意思的?手册说明里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

好奇那個SW2的用法,手冊那邊可以找到說明的?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更换一条通讯线,已经反应正常了,谢谢大家

网友G:
有时候参数设置不正确也是会出现此现象
QQ:611369538

网友H:
通讯设置设置正确就没问题

网友I:
设置正确,一般是通讯 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