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电气图设计

楼主(2018-09-14):
我公司是做激焊接设备的,有时候激光会不稳定或者有的机台激光出现不受控制的问题,查不出原因在哪里,这个和控制电路设计和分布有没有影响??主电路在设备运行时会不会造成主电路震荡,影响滤波器滤波后的效果?现在我想在激光供电这一路单独加滤波器有用???

网友A:
一直用的都是老外的设备(莱丹的,LPKF),感觉没出现不受控制,,,唯独可能就是控制器温度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的都是老外的设备(莱丹的,LPKF),感觉没出现不受控制,,,唯独可能就是控制器温度会影响
我这边不同的设备,用着一样的激光,有的机台会出现这种不稳定的情况,所以现在怀疑是干扰

网友B:
没用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