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art 用modbus 主站与CAN bus 通信地址映射

楼主(2018-09-14):
麻烦指教下 如何把smart 里面的位元件地址 写到从站的地址里面去,例如我想把 I0.0 Q0.0 M0.0 等这些 要批量传输从站可以吗?
数据寄存器 VW VD 这些 传输是没问题了,目前就是不明白如何写位,请各位大师指教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把I Q M写到V字里面,然后用V传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