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1000

楼主(2018-09-14):
請教各位大神,剛買的三菱GT1055,測試屏幕有豎著的一道一道的條紋,正常嗎?

网友A:
重新灌一个程序,如果仍然是这样,那就是屏坏了。
这种一般是免费维修或更换新机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检查通讯线,如正常,屏幕坏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