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4):
如图,最近看到一个程序这样写的,利用气缸到位传感器信号来驱动另一个气缸,但是这些好像会有误动作情况吧,X1  ON了置位Y1,要是传感器X1误动作了岂不是Y1又置位了一次?

楼主:
大家遇到这种是怎么写的呢?用SFC写?

网友A:
这种写法不报错吗?
双线圈。

网友B: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啊。程序用上升沿可能的情况是Y01这个气缸动作比较重要,只要感应器有信号就要输出。另外误感应这个怎么写程序都会有干扰。

网友C:
他这样写一般没什么,但是拘谨点的人会在X0的前面串一个Y0常开,也就是必须Y0动作,Y1才能动作。

网友D:
写法多的很 不必拘泥于形式 只要能动  没有bug  稳定生产 完成工艺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种写法不报错吗?
双线圈。

双线圈确实不行,但是楼主这程序你在哪看到了双线圈
  • 下载积分:+1(stefan) 就是
  •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E:
    无论是用梯形图还是SFC写,表达的目的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跟用什么写没有啥关系。一般来说这样没什么大问题传感器一般也不会出现误动作,除非这个误动作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这样子的话就在程序上要加一层保护了。
引用 楼主:
    大家遇到这种是怎么写的呢?用SFC写?

网友F:
    set指令不能算双线圈吧   out指令才算吧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G:
    哪有双线圈,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H:
    用步进指令啊STL,不要用上升沿

网友I:
引用 网友F:
    set指令不能算双线圈吧   out指令才算吧

    都是一样的双线圈的,不能出现2个,步进指令除外。

网友J:
只推STL指令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种写法不报错吗?
双线圈。

哪有双线圈?

网友L:
是不是双线圈自己动作在PLC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set指令不能算双线圈吧   out指令才算吧

在设置里面可以设置SET指令的双线圈检查。
不设置不报错。

网友M:
说双线圈我还回头检查了一下,确实没。。

另外这样写程序确实不怎么好,用互锁写好点。

网友N(2018-10-24):
OUT才不能重复用,SET 和 RST是可以随便用的
好好赚钱

网友O:
用加法做不错

网友P:
双线圈不算错,只是前一次的结果会被后一次的覆盖!许多人容易在这个上面栽跟头!

引用 网友E:

双线圈确实不行,但是楼主这程序你在哪看到了双线圈

网友Q:
要是给我我不会这么写,结构是简单 ,但是台不严谨,现场容易跑飞

网友Q:
引用 网友A:
这种写法不报错吗?
双线圈。
你看到双线圈了?  打个比方  两次OUT M0 会双线圈,代表不能两次SET M0 么?

网友R:
多置位、复位十次也没事

网友S:
额,写法很多,,,看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