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7MS16伺服控制模块应用问题

楼主(2018-09-15):
程序中的 DMOVE U1\G2406 D200 中的 U1\G2406在哪查具体含义?在LD77MS16手册上查不到,有知道的请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手册上不是直接显示2406而是数字1+数字2=2406.不同的轴数字2是不同的

网友B:
将起始地址为X10的第2406寄存器的数据;读取到D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