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与威纶通MT8012IE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8-09-15):
一、串口接线
使用普通的DB9针接口管脚的对应图

楼主:
注:一定要使用触摸屏的CON A串口,严格按照接线图一一对应的接;(DB9针口最好要使用焊接的接口)
1、创建一个新项目;
下载积分:+1(崔老虎)

楼主:
2、在系统参数设置里新增一个S7200SMART PPI PLC类型(注:COM口设置为 COM2(9600,E,8,1);触摸屏中PLC预设站号要与PLC实际的站号要一致);

楼主:
三、PLC组态设置
3、设置S7200smart系统块中RS485端口的通讯参数(注:要与触摸屏COM口和预设站号的通讯参数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