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5):
如上图,三菱伺服里面有个清零CR信号?一直搞不懂这个清零信号有什么作用?好像其他品牌的伺服没有这个信号。如果不清零会怎样呢?会影响伺服的定位准确度?

网友A:
清零信号, 各大厂商都有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的用途, 根据说明书, 是给回原点用的。
在回原点最后的延信号时, CR程序 置ON一周期。
目的是使伺立即停止。

网友B:
清零信号好多家伺服都有的吧。。。这个清零主要是用来回原点的时候用,,用来清除伺服器里面冗余的脉冲。。。。来达到精准回原点的效果。。。其实,如果你回原点的速度很慢而且回原点要求不高,可以不用

网友C:
绝对位置回完原点之后,执行CR输出,清楚当前位置为0,可以让再次通电时,读出的位置为0

网友D(2022-11-23):
请问这个偏差计数器清零信号具体怎么用,接好线以后,回原点结束,零点信号触发驱动器内部自动清零吗?是否需要置位一下输出讯号Y呢?
引用 网友B:
清零信号好多家伺服都有的吧。。。这个清零主要是用来回原点的时候用,,用来清除伺服器里面冗余的脉冲。。。。来达到精准回原点的效果。。。其实,如果你回原点的速度很慢而且回原点要求不高,可以不用

网友E:
这功能我从来没用过,三菱包括台达、松下伺服、都没用过这CL个功能,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F:
要配合伺服的位置到达判定范围和误差计数器来使用,伺服的实时位置不是一个确定值是连续抖动的,且实际编码器反馈的精度一般情况下是大大超过实际的分辨率要求的,这种情况下伺服到达信号实际上是一个范围比较的输出,比如目标位置转换成编码器反馈数值是10000,位置到达判定范围是100个反馈脉冲,那么伺服运行到9900~10100这个范围内并完成减速到达速度0(速度0也是一个范围值,并不是真的0)后就会给出伺服到达信号并锁定下来,这个值不是越小越好,伺服会让自己锁定在这个区间内也就是误差计数器(当前位置减去目标位置的绝对值)的实时值,太小的范围值会造成在这个范围上下反复纠正位置,导致震荡,而太大的范围肯定会影响精度,比如说此处的脉冲单位如果转化为μm,100个μ米不过是0.1mm,大部分环境 下都够用了。

但是范围值就导致一个问题,理论上回零后伺服的当前位置应该是绝对为0的,但是根据上面的描述明显不是,还残存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误差计数器的当前值,在有回差(特别是不平衡回差)的系统内有累积误差的风险,所以设置了一个消除误差的功能,在回零后将误差计数器也清零,即将当前的位置(外部参考:零点)作为绝对的0.

实际使用过程中,因为这个数值太小,一般肉眼都看不出来,可以不关注。

要求极高的场合,一般会严格参考伺服手册上给出的使用方式,包括接线和功能设置,都会考虑使用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