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R-J3伺服遇到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8-09-15):
用的是脉冲+方向控制方式,焊线如上图,没接到PLC上,只接了个开关电源,人手只要捏住Y0脉冲这根线,伺服电机就一直转起来了;手一放就停,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干扰还是驱动器有问题呢?

网友A:
你的这问题, 是线没有接好,有干扰。

网友B:
干扰造成的。也就是控制器有杂波所以会有接收到类似脉冲的信号。

网友C:
将PD01设置成OC04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误认为是脉冲,应该是干扰造成的
确实是干扰,接了地就好了。

网友E:
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脉冲侠

网友F:
难道你这款伺服不需要使能吗?
参数设了自动ON

网友G:
安川的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H:
你手都能发脉冲了,厉害。

网友I:
段氏六脉神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