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龙门电镀线上用RFID定位有哪些型号可以选择

楼主(2018-09-16):
性价比是最先考虑的,有没有标签ID直接用IO输出的?不用通信的方式,龙门线长度有点长,485方式实时性不能保障。

网友A:
建议不要使用,不好的,磁卡容易坏

网友B(2018-12-28):
楼主有选好吗,可否普及下

网友C:
如果距离很长,我建议你采用条码,这样位置信息可以随时跟踪,控制起来也很方便,目前条码带及条码读头可选用P+F,或是劳易测的。读头连接方式也很多。

网友D(2021-08-23):
欧姆龙V680-HAM91,V680-HS63-W,V680-D1KP66MT了解下

网友E:
用条码?金属条码带?电镀线酸腐蚀问题何解?

网友E:
我这边还不是电镀线EMS小车用非金属条码带定位,3-6个月更换一次条码带,期间还要不定期的用酒精擦。

网友F:
欧姆龙的RFID可以用IO点输出,你在PLC里换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