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三菱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8-09-16):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有一款三菱的伺服电机200W,JE系列驱动器,电机和驱动器接上UVW电源线,然后用手转动电机轴,感觉一卡顿一卡顿的,拔掉电源线,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是什么问题啊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正常不用管它

网友B:
正常现象,这会电机相当于一个发电机,接上负载就会有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现象,这会电机相当于一个发电机,接上负载就会有阻力
有阻力我知道正常啊,但是用手转的时候感觉一顿一顿的,我用过其他的伺服电机就没这种现象啊

网友C:
有可能是刹车的问题

网友D:
这个可能是电机内部电极的极对数啥东东造成是!

网友E:
这个问题你只能换电机或者伺服来确认问题。 是不是负载太大或卡阻,表示不是刹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