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7):
最近在学习三菱QD77MS简单运动模块,资料对转矩控制模式和挡块控制模式讲的不够详细,请使用过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这两种控制主要区别是什么?分别用在那种场合?谢谢!!!

网友A:
你也再找挡块模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公司最近有个项目上用到QD75 MS16控制多个轴,其中用到挡块模式,就是用挡块控制模式旋转工件,当工件卡住不动后扭矩到达设定值(如30%的扭矩),然后做下一步处理。三菱的资料上将挡块模式和扭矩模式分开描述,我理解为挡块模式应该是扭矩模式的一种特殊用途,那么一般的扭矩模式又是在哪些场合使用呢?请各位老大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
这一段描述讲清楚了:
转矩控制方式是通过外部模拟量的输入或直接的地址的赋值来设定电机轴对外的输出转矩的大小,具体表现为例如10V对应5Nm的话,当外部模拟量设定为5V时电机轴输出为2.5Nm:如果电机轴负载低于2.5Nm时电机正转,外部负载等于2.5Nm时电机不转,大于2.5Nm时电机反转(通常在有重力负载情况下产生)。可以通过即时的改变模拟量的设定来改变设定的力矩大小,也可通过通讯方式改变对应的地址的数值来实现。
应用主要在对材质的受力有严格要求的缠绕和放卷的装置中,例如饶线装置或拉光纤设备,转矩的设定要根据缠绕的半径的变化随时更改以确保材质的受力不会随着缠绕半径的变化而改变。
  • 下载积分:+1(李光军)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