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三菱触摸屏软件仿真不了

楼主(2018-09-17):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软件都装了啊

网友A:
点击工具→模拟→设定:有个连接选项,你挨个选择试试看。
缘者聚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B:
里面提示的是GX,你装的是GT,是不是这个原因
自动化,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有你真好!

网友C:
先仿真三菱PLC软件,再仿真触摸屏软件,报错那里已经提示你了。 要先仿真GX

楼主:
难道没有离线模拟????

网友D:
將GXW2模擬後,開啟觸摸屏實施模擬.

网友E:
这个软件都过时了,也不怎么好用,建议你用三菱的新软件GX Works 2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软件都过时了,也不怎么好用,建议你用三菱的新软件GX Works 2
你說的是PLC編程軟件吧,他用的是觸摸屏軟件,不一樣的

网友F:
模拟器里边设置,设置的不对

网友G:
设置,通讯设置里面,WORKS2也要开启仿真

网友E:
看错了,你选择模拟器里有个东西的以前我用过。

楼主:
什么东西?

网友H:
先启动GX Works2,兄弟!在GX Work2随便编个程,然后调用GOT 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