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下载后为什么没有图片呢

楼主(2018-09-17):
用EB中的示例程序下载到威屏里后,为什么按钮和指示灯的图片都没有呢?屏和PLC用RS485 4W方式连接,是否要加终端电阻呢?手头没有110R的加了个120R的,是否有影响呢?屏上显示的也是没有按钮和灯图形的,而且也连接不上PLC,好头痛啊!麻烦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和PLC通讯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和PLC通讯成功
屏和PLC确实没有连接成功,也有警报提示。但为什么屏的程序里面没有按钮和指示灯的图片呢?用USB从电脑往屏里下程序时没有提示错误啊。

网友B:
因为你没有正确和PLC通讯上,正常通讯之后,显示就正常了,你设置好通讯方式。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