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显示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9-18):
data has been broken
please install
the standard os
三菱触摸屏显示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意思大概是:数据已经损坏,请安装标准的操作系统

楼主:
是程序丢了,还是触摸屏坏了,求赐教

网友B:
1楼正解,重新下载一边程序就好了。记得把OS也下载进去

楼主: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