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8102IE弹窗问题

楼主(2018-09-18):
各位大师好,我想在屏幕上做一个报警的窗口,属于窗口切换,用PLC控制做的,我把这个窗口设置的比较小,但是在触摸屏上不能居中显示,文字显示在左上角,窗口大小和我设置的也不一致,请问有没哪位大师给我解答下该怎么设置呢,谢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弹出窗口 起始位置 X Y
谢谢,设置这个还是不能改变

网友B:
你这样 切换窗口 不会除了你那个报警窗口 周围都是空白吗 个人建议 还是用弹出窗口 会显得没有那么空洞
对的,我的小窗口在左上角,然后屏幕的其他地方就是空白的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C:
不要PLC控制那個功能,用間接視窗試試看。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试

网友D:
直接用报警显示元件把画面铺满,然后报警信息登录下岂不是比这个方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