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8):
我有个程序按下急停输出M8349(不是SET置位)
急停松开输出停止。
现在急停松开后机台无法复位,这个M8349特殊继电器需要复位吗?

网友A:
RUN-STOP清除

楼主:
使用完M8349是不是要复位

同时也要复位脉冲输出端口Y0 Y1?

图片是在官网上找到的运动控制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完M8349是不是要复位

同时也要复位脉冲输出端口Y0 Y1?

图片是在官网上找到的运动控制手册

你的截图讲的很明白了,M8349要复位,Y0 Y1不用管。
wuzhishou

网友C:
如果说 直接输出M8349不需要复位!就看你急停有没有SET置位其他继电器锁动作!
  还有就是这个脉冲禁止输出有很多情况,如果是伺服在运行的时候禁止输出,伺服突然停机会有惯性前冲造成位置偏差,直接运行那就是位置错乱,如果是伺服运行完成后输出M8349那样不会影响直接开机继续运行不会影响位置!
我现在的程序是输出M8349   但是松开急停不会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截图讲的很明白了,M8349要复位,Y0 Y1不用管。

后面也说将定位指令OFF   然后才能使用定位指令     Y0 Y1不用复位吗?
wuzhishou

网友C:
看你程序怎么做吧!我做的是急停输出M8349,在用急停置位了其他继电器锁了定位输出,我启动按钮直接复位了置位锁定位输出的继电器马上就继续动作了!

网友D:
是,复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