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bin文件怎样转换成xob

楼主(2018-09-18):
请教高手,威纶触摸屏bin文件怎样转换成xob格式,感谢

网友A(2021-06-21):
我也想知道

网友B(2021-09-09):
提取出来反编译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取出来反编译就可以了,哈哈
关键是不知道提取哪个部分?我是从mt8000series开始提取,可提取后反编译提示格式错误

网友D:
相同的BIN文件和XOB进行比较,找出差异,取出相同的试试

网友E:
我肯定可以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