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绝对式编码器定位如何控制

楼主(2018-09-18):
我现在用松下A6电机和 FPXH的plc 通过485读编码器的位置
我想问下那如何进行定位和回零?

楼主:
是通过从编码器读取数据 在用脉冲定位 是通过不断的用这个数据和自己想定位的值进行比较定位 还是有其他什么方法
蓝枫恋影

网友A:
每次上电读出编码器的位置,伺服报警恢复后也读出编码器的位置,得到位置后,直接用plc的定位指令去定位,不需要每次与编码器位置进行对比
蓝枫恋影

网友A:
绝对编码器,只需要设定一次原点,以后不需要回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