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C校验

楼主(2018-09-18):
哪位大神帮忙讲解一下,用三菱FX3U-485BD,用RS指令通讯,分别与温控器和程控电源做通讯,CRC校验程序一样吗?请详解,谢谢!

网友A:
效验程序一样,但是结果不一样,3U有CRC指令,如果是使用FX3U-485ADP模块,原生支持MODBUS通讯功能,就可以不用去计算麻烦的CRC效验了。或者直接上FX5U,本体485口也是支持MODBUS通讯功能的。

网友B:
rs不是无协议指令吗?根据需要来定义就好了,数据格式自己选定,里面好像是没有什么校验吧?目前正在学习这个中

网友C:
可以,看我之前的回答,
FX3U直接用CRC指令,其它不支持的可以自己写CRC程序,最后算出来结果是一样,都是CRC-16.
某些自定协议的设备,只能用RS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