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8):
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可以啊,PLC基本都可以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专门的多路温度控制模块      信捷的温度实话跟你说不稳定 之前用过几十个信捷的温度模块 现在全换了专门的温度模块
建议你用宇电或者其他的专门的温度模块       听说今年6月多的时候重新开发了温度模块     实际效果不确定   等别人用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C:
我觉得用专用温控模块比较好,台达DTE的有8通道的。数据方面走485。

楼主:
有具体型号吗?可以发过来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用专用温控模块比较好,台达DTE的有8通道的。数据方面走485。

台達的模塊DTE-10T是個坑,抗干擾不行,我們用過,溫度3~5秒彪高四五十度然後再下來,測溫線什麼的都換了,最後還是不敢再用了

楼主:
没什么好用的吗?

网友E:
可以加模块就可以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专门的多路温度控制模块      信捷的温度实话跟你说不稳定 之前用过几十个信捷的温度模块 现在全换了专门的温度模块
建议你用宇电或者其他的专门的温度模块       听说今年6月多的时候重新开发了温度模块     实际效果不确定   等别人用一段时间看看

宇电的仪表如何?

网友G:
温度还是选专用的仪表厂家开发的模块比较好,在硬件抗干扰和软件算法上有独道之处!

网友D:
想了一下,做溫控比較好的模塊   歐陸MINI8系列

楼主:
谢谢回复指点,我买了汇邦的多路温控模块来试一下!同9楼的朋友意思一样!

网友H:
罗克韦尔,价格好,性能也好,或者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