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5-16ET/ES-H的表单呼叫方式

楼主(2018-09-19):
想请问例如内建4轴的定位数据表单呼叫是使用TBL指令来呼叫,但是TBL似乎不能使用在FX5-16ET/ES-H这个模块上,请问这个模块设定的表单要怎么呼叫执行?

网友A:
期待有高手解答,同求!

网友B:
可以用DRVTBL指令,两个操作数相同的时候就可以只执行一条定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