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9):
描述:这是有传感器和没传感器的数
程序咋加

网友A:
PLC加一个比较传送指令,AIW0等于0,就传送0到MW0。
没传感器显示6万多,想叫它没传感器时显示0,加上后自动变实际温度,我传个0过去,他一直有啊,不变啊

网友B:
使用比较指令,大于65000就把0传送到mw0;
小于65000就把AIW0传送到MW0就行了

楼主:
自己已解决,小于6400传0,大于6400传实际的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LC加一个比较传送指令,AIW0等于0,就传送0到M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