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EX2N系列 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8-09-1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LC开机初始化数据,下列哪种方式可行:
图片1和图片2可以,还是图片1和图片3可以?

网友A:
肯定是m8002清零呀 8000的话用不了呀

楼主: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图1和图3组合吧。图1+图2中,M8002接通后跳转到指针P20,M8002触点已经断开,P20不执行。
为什么不直接
LD M8002
MOV H1 D1

网友C:
我不知道你图1有什么意义。。。

网友D:
圖片1+圖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