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19):
我安装了4.08的软件后不能和触摸屏连线,求大神告知世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不要用太新的版本了,软件新版创建的工程不兼容旧版的,人家要编辑或者读出你的工程就很蛋疼的。  这个触摸屏的USB驱动安装很炒蛋的,经常安装提示成功了,实际你却连接不到。

这时候建议用网线连接就可以的。

楼主:
谢谢,屏型号是GC-4401W没有网线端口

网友B(2019-07-12):
用网线很方便,我用USB也是不行

网友C:
我的也是,用4.06的读不了4.0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