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J4驱动器如何设置过载报警

楼主(2018-09-19):
目前我司有台设备,垂直轴经常压到工件上,导致过载报警。
由于伺服电机力量比较大,常将硬件部分顶坏。
现在就想设置一个过负载报警,实现超过了日常工作负载立即报警的功能。
查了说明书也不明所以。无奈求教各位大大,望不吝赐教,为感!

楼主:
自己先沙发下,目前我尝试设置转矩PA12反转转矩限制,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额定扭矩设低一点,然后把ALARM的信号接到PLC,报警之后就麻烦SVOFF,BRAKE ON
下载积分:+1(a48244375) 真诚感谢!

网友B:
PA11 PA12 正转转矩 和反转转矩
下载积分:+1(a48244375) 真诚感谢!

网友C:
下个伺服软件,设置下里面参数PA 12转矩
下载积分:+1(a48244375) 真诚感谢!

网友D:
你可以用伺服软件调试 很简单和直观
下载积分:+1(a48244375)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