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故障问题

楼主(2018-09-19):
cp1hx40-dt-d通电后power和err/alm长亮,其他灯不亮,显示管也不亮,这是什么问题怎么可以解决????

网友A:
POWER代表电源通电,EER/AL灯长亮表示:发生运行停止异常,或者发生CPU异常时停止运行,所有输出切断。

网友B:
用cx-program连接之后诊断一下,看是什么错误,再具体分析
链接不上啊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