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电位连接谁懂,麻烦指导一下!

楼主(2018-09-20):
网上说等电位连接,说了一大堆,我没看明白,大致意思是把设备能导电部分通过导线连接到一个铜牌上
再将铜排接地,
那这跟普通的接地装置一样吗,正常接地保护,也是把所有能导电的部分,连接都地线端子上,最后接地,
干嘛又叫等电位连接呢。

网友A:
等电位连接,说的是把一堆可以导电的物体通过导线连接起来使他们相互之间的电位差
绝对
为零,注意这里
没有绝对
要求接入大地,所以和接地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其实就是零电位,把所有的开关电源0V 连接 然后接地 抗共模干扰

网友C:
等电位我认为就是没有电位差

网友D:
經常看見建築物上有“等電位連接,不可觸動”不知道和這個有沒有關係

网友E:
等电位点之间没有点位差。
工程中,就是使各个需要等电位的点电位差尽量小。

网友F:
等电位是安全用电中规定的,适用于三相TN系统。其中一个要求是:是把不同设备的金属外壳连接在一起,做到所有的设备金属外壳的电位相等。其目的是防止不同设备的金属外壳与不同相的线路直接连接,引起两相触电事故。

网友G:
第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的是DC 24V 第二个开关电源输出的是DC 23.8V
假如你用万用表一表笔打第一个开关电源的DC- 另一表笔打第二个开关电源的DC- ,此时万用表显示0.1V 这0.1V就是电位差,
如果你把二个开关电源的DC-连起来,再用万用表量,此时第一个开关电源的DC-第二个开关电源的DC-就是等电位,再用用万用表一表笔打第一个开关电源的DC- 另一表笔打第二个开关电源的DC- ,此时万用表显示的是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