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200 224xp 晶体管型与光电开关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8-09-20):
我各种接都不成功。
如图我是这样接的,光电开关常开的,NPN型
我也是棕色接到24V,蓝色接0,黑色接i0.0
按理说,黑色应该输出0V或者24V,可是我用表测量,要么2.3V或者1.3V。我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NPN 1M公共线接24V

网友B:
楼上正解。按照楼主的接法,传感器应选择PNP型;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今晚吃鸡!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楼主:
谢谢。2楼,正解
同时感谢3、4、5、6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