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0):
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们,在反编译的时候每次在同一步就弹出软件停止工作,是软件版本问题吗?

网友A:
我用EB500V274_080130版本软件可以正常反编译,没有问题.......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EB500V274_080130版本软件可以正常反编译,没有问题.......

我的版本也是一样的,不会是禁止反编译了吧

网友B:
引用楼主zz2679493于2018-09-20 11:48发表的 威纶老款触摸屏MT506LV反编译停止工作 :
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们,在反编译的时候每次在同一步就弹出软件停止工作,是软件版本问题吗?
[attachment=225931]
[attachment=225932]

测试过win7 64位系统不支持,32位系统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win7 64位系统不支持,32位系统OK。

网友D:
装在XP系统里面肯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