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0):
请问兄弟们西门子S7-1200用博途V14开发有没有可用的运动控制的库呀?

网友A:
引用楼主maozg0725于2018-09-20 13:35发表的 请问兄弟们西门子S7-1200用博途V14开发有没有可用的运动控制的库呀? :
请问兄弟们西门子S7-1200用博途V14开发有没有可用的运动控制的库呀?

内置运动控制功能。

Good Luck~

网友B:
二楼是对的。本体有四个轴,TIA软件上有定位控制指令

楼主:
楼上的两位兄弟,我想问的是走EPOS基本定位控制的功能块FB284的库,不知兄弟们接触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两位兄弟,我想问的是走EPOS基本定位控制的功能块FB284的库,不知兄弟们接触过吗?

你的意思就是如何得到FB284?你安装完StartDriver软件后,会自动安装该库的。

Good Luck~
StartDriver软件是那个软件呀?在那里下载呀?

网友C:
是用工艺还是EPOS?都有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