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0):
请问电气原理图与电气接线图 有什么距别,我理解是在原理图上标上接点编号(标号)

网友A:
原理图 讲的是原理,但是你并不知道这个点具体该接几平方的线,什么颜色的线,要对应到哪里,接线图就是,什么线,什么颜色,接到那里去都一目了然,别人拿着接线图,就是没有一点电工基础,可能都能接线,但是国内很多都没有画接线图,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B:
原理图指的就是详细的电路图,侧重点就是电气原理,知道为什么这样接线。
接线图就是给接线员接线用的,侧重点就是把复杂的线型线号分清楚,方便接线。根据原理图可以接线,但是在线多的情况下很容易出错,而且对工人的要求很高。详细标出线的线号和型号,不显示接线原理,方便施工,对工人要求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 讲的是原理,但是你并不知道这个点具体该接几平方的线,什么颜色的线,要对应到哪里,接线图就是,什么线,什么颜色,接到那里去都一目了然,别人拿着接线图,就是没有一点电工基础,可能都能接线,但是国内很多都没有画接线图,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上面说的对,补充几点个人观点,如有不妥请见谅。
1.a.正如上文所述;原理图 讲的是原理,它是告诉电工这台设备的电气原理,电工通过它方便维修和调试。
   b.需要电工熟悉电气知识和设备工艺。具有一些抽象思维和逻辑推导能力。
   c.原理图对于一些安装电工来说可能有难度,效率低,容易出错。限于部分安装电工水平会出现因不能理解工程师的具体意思出现
   各种问题,对于工厂的运营产生一些成本,这种情况特别是生产线类的多系统组合设备容易出现。
2.a.接线图主要是给安装电工(接线员)接线用的,侧重点就是把复杂的线型线号分清楚,方便接线,效率高,出错率低。
   b.在给客户的电气图纸里面一般会在图纸的倒数几页附上设备在维修和调试过程中常用到的接线图(安装电工的删简版)方便设备查找维修。
3.一般设备都会有电气原理图,但对于非标和简易设备可能会没有接线图。
不断向前

网友D:
原理图只是原理。就像常见的电机正反转原理图一样。
接线图,就是电机正反转线路里面的器件拆散单画, 比如画一个交流接触器,上面哪个点接什么标号的线都画出来。接线的时候,只要找到这个接触器,找到对应线号的线往上接就可以了,不用想为什么
今晚吃鸡!

网友E(2022-06-28):
其实这个界限很难去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