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松下伺服驱动问题

楼主(2018-09-20):
我们厂里新用了松下A6的伺服驱动,我们是做位置控制的,我的接线是
1. 2 . 7 针脚接24V;
41针脚接0V ;
4针脚接脉冲;
6针脚接方向 。
接好线后 ,我通电 ,伺服电机用手都能转动,PLC发脉冲,伺服电机没有反应。请教下 谁接过松下A6伺服驱动的线? 能告诉我 接哪几个针脚吗? 我这个是接错了,还是驱动参数没有设置对。请师傅们指教!!!

楼主:
这是我在网上下载的图片

网友A:
把29脚伺服son短接起来
下载积分:+1(深圳电工) 热心助人!

网友B:
29是伺服on信号,31是马达清报警信号,36是0V,13接地或者悬空

网友C:
29伺服要ON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9伺服要ON
这个是伺服的首要条件啊,不能丢。

网友E:
不短接也可以,通过设置参数也可以解决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问题解决了 是我没有把29短接上

网友F:
接线如下:
1. 2 . 7 针脚接24V;
29、 41针脚接0V ;
4针脚接脉冲;
6针脚接方向 。

网友G:
哈哈,牛人
工控人加油

网友H:
29点接0v,36点接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