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7MS与QD77MS控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9-20):
看手册好像缓存区和示例程序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有不一样的地方
求告知不一样的地方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求告知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B:
一个只能在L系列的CPU上使用 一个只能在Q系列上使用。控制上缓存地址没啥区别
谢谢大神

网友A:
手册上附录里的
谢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