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0):
各位同仁  请教一下:
三菱定位模块QD77MS 中,  在程序中如果写入
DMOV  K300   UO\G2026   (指定第三条定位数据的定位位置)。

那么这条指令和  三菱定位模块设置软件中的  轴1的第三条定位数据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A:
一样的啊   在表里你没法自由用程序改啊  笨
那 表里的和程序里的冲突了怎么办呢?

网友B:
我记得是以程序写入为准,程序写入类似于更新的作用
如果是以块启动的定位方式来运行的话,也是以程序中的为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