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问题请教

楼主(2018-09-21):
威纶通触摸屏问题请教:现场环境是高频焊接现在在焊接不工作时威纶通的屏幕没有问题,在焊机工作时威纶通的屏幕会卡机或者老是重启。485通讯出现死机。

网友A:
是不是从同一个电源接出来的,可能是焊机工作的时候造成触摸屏电压低
电源是客户厂一条线的电源啊 设备电源和焊机分开的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检查焊机工作时,触摸屏供电电压没问题的话,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电压没有问题的。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B:
高频干扰对通讯影响很大。做好抗干扰。
怎么做干扰啊

网友C:
查看电焊机工作前的电压和电焊机正在工作时的电压,看看是不是电压降过大,如果是电压降这大给控制系统加个匹配的稳压器
我试试看

网友D:
很明显是干扰问题,在你的开关电源上加点滤波器、电感器试试
好的 谢谢

网友E:
你把通信线加装一个磁环试试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0.1495369fo1npRV&id=566402058373&ns=1&abbucket=17

网友F:
通讯线用双绞屏蔽线且接地 通讯线上再加磁环 这个是485通讯不正常的对策 重启说明DC24电源出现了问题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不行就加滤波器然后再单独配个开关电源

网友G:
楼上牛
工控人加油

网友H:
开关电源前加一屏蔽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