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18-09-21):
我现在是用三菱的gs2107的触屏控制三菱fx3u的PLC,用的422的线连接。但是在做试验的时候想用电脑操作,有没有什么办法在电脑上面做个界面控制PLC?

网友A:
在软件GX DEVELOPER 里不可以控制吗
为了积分

楼主:
我用的gx work2软件,里面只能监视,没有界面显示。我要监控20几个数据,还要做数据转化。这个用gx 搞不了吧

网友B:
难道三菱的触摸屏不支持在线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三菱的触摸屏不支持在线仿真??
仿真好像是在模拟PLC的时候才能用,连上个真的PLC就不能用了

网友C:
这个功能怎么是可以实现的,工具-模拟器-设置-连接方式,在这里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