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设备定位不准讨论

楼主(2018-09-21):
各位,大家来讨论一下,我公司现在一台设备(贴保护膜设备),用的是步进传动方式,设备就一台步进加传动气缸。现在的问题是步进停车不准(料带有定位孔),在检测到定位孔是,有时停在孔的中间,有时停在孔的后边,有时检测到定位孔后,过了定位孔后才停,时好时坏,没有固定规律。

网友A:
如果脉冲没少,就是丢步问题。。。。你可以试着延长加减速时间和增大细分来试试。如果解决了,烦请回个信

网友A:
还有就是,把速度降低一点。。。。。

网友B:
设备厂家都不管了吗?

网友C:
一个 看看步进驱动器的驱动线 是不是过长 线太长 会造成丟步 另一个 可能就是扭矩 还有速度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D:
贴标好像他们都 是把步进电机当普通电机用

网友E:
肯定是你们采购又吃回扣又把价格压得低,想贴膜设备一般都用伺服,价格稍微好点的都是用三菱伺服

网友F:
張力~~
1.後面來料的張力要控制==>>才能固定感測位置與停留位置
2.前面拖動的動力來源是擠壓拉料~壓力也要固定==>>滑差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会去尝试各位的建议的,

网友G:
是通过传感器感应定位孔,然后再定位到加工工位下这样吗,你精度要求是多少,如果是1mm以上基本上问题不大,如果想小于1mm传感器定位是定不准的,你传感器光斑对于定位孔的边缘检测误差还是挺大的

网友H:
你这传感器是什么传感器,步进电机设置两段速度,比如快速先走98%的距离,剩下2%的低速走,速度越慢越准,传感器换一个好一点的,你这个用个光纤算了,反正是个孔
今晚吃鸡!

网友I:
霍霍霍,定位不准先看机构问题,最后才来解决电气问题噻

网友J:
应该是丢步,设置加减速时间

楼主:
程序本来就是两段速,第一段出标一半(长度可调),0.5s第二段完成出标,第二段出标的速度是要配合工作台伸出速度完成的

网友K(2019-02-20):
看起来张力不够啊,松松的样子,个人认为先检查sensor、料带,步进电机在这台机器上应该可以满足的吧

网友L:
同意 12楼,先看看机构有没有啥问题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