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1):
         OMRON   PLC  输出地址有用,但是查找不到请问是用的什么指令。谢谢!!!

网友A:
如果接的高速脉冲口控制伺服的,是不需要再程序中写出来的

网友B:
Ctrl+F,通道CH不要打钩,输入需要搜索的地址,按回车或者查找即可。

楼主:
用了三个扩展模块,只有几个可以查到

网友C:
三菱的用MOV K4Y0 K4M0  这样就找不到地址了,地址就Y0就是M0了

楼主:
输出地址是间接指定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D:
多看手册,您就会明白。

网友E:
有些指令是给定参数自动就指定了端口,比如脉冲指令
在内存里面找到CIO可以监视一下看看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